GL553VD不断掉电重启

楼主(2020-07-31):
全板无进水,不断掉电重启,求助

网友:
测量一下有没有可疑点呀亲

网友:
供电、相关信号,都要查呀

网友A:
掉电太快了,根本没来得及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太快了,根本没来得及测试

这种情况,示波器就有优势了

网友:
换只程序就亮机了

网友:
来学习下,有解答的吗?

网友:
????就说这么些是想让我们帮你猜一个,建议搬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