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主板上没有标件号的,有图纸也头疼

楼主(2020-07-31):
,没件号,怎么在图纸上找到它?怎么办,怎么办
这个电感对地短路了,mos和控制芯片都拆了还是短 ,这种情况难道要把所有相关的电容一个一个的拆下来吗?

网友:
这就是没有图纸的悲唉

网友:
有图总比没有图强,,可能从大元件为核心开始对应查找。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。。。

网友:
王直让它烧到冒烟吗

网友A:
看阻值吧,为0的话烧鸡没用

网友:
这个电压进桥的,烧鸡呀

网友:
打桥上电容  短路 就拆桥  多大点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阻值吧,为0的话烧鸡没用

阻值为零照样烧,试过最大烧鸡二十A电流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B:
打桥上电容  短路 就拆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打桥上电容  短路 就拆桥

万用表显示00.03 算是短路吗?上次有大神说有些主板桥上电阻电容为零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跑线,一段一段的断开测,哪儿一段短,再细分着断。直到定位短路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万用表显示00.03 算是短路吗?上次有大神说有些主板桥上电阻电容为零都是正常的。

图上看电阻电容的作用呀。你功能是滤波的。那要是0不就下拉了么。如果功能就是接mos管下拉的。那0也无妨。有些电阻本来就和保险丝一样的功能做保护用的。0k电阻也是有的

网友:
没有零件图只能跑线路,太头痛了

网友:
总比没图纸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