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暗夜精灵无PLTRST#

楼主(2020-07-31):
惠普暗夜精灵无PLTRST#,现在是开机0.5左右掉电。。有SYS_PWROK,和供电量了也有 CPU供电也有。。。。。。。触发上电PLTRST#就被拉低。。。南桥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复位啊。。桥换了。。。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A:
桥坏了啊不出就换u

网友B:
再换一个,桥是坏的

网友:
按时序来,不行再换一片

网友C:
你确定所有pg正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确定所有pg正常?

对的。。。。HWPG触发都有了。。。不过有个奇怪现象,表笔点着24M时钟的1M电阻开机。电流就能上到0.8 不掉电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坏了啊不出就换u

桥换的全新工厂版的。。。买过好多个都可以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换一个,桥是坏的

额、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应该不会吧。桥我买过都从没出问题过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SYS_PWROK都出了,下一步就是桥发出复位了,不是桥坏就是复位被拉低了,拆外设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YS_PWROK都出了,下一步就是桥发出复位了,不是桥坏就是复位被拉低了,拆外设吧。

如果外设引起的会上电才拉低吗????

网友:
pltrdt去往哪里有没有查

网友:
楼主,am4主板,pcie的复位,时钟都有了还是不开机,指点一二吧

网友:
PLT除了SYSPOK  应该是桥缺一个1.5V供电  可以查查  一般是1.5二级转换

网友:
待待楼主的最后结果

网友:
时钟波形正常吗?

网友:
0.5电流不对把、暗夜属于游戏本吧、游戏本这个电流应该还有地方电压没出来、所以电压正常吗细心点测测全板电压正常不、你上来就就说PLRST没出来,

网友:
有的图纸后门自带时序或者前面、找找看

网友:
0.5A,CPU电压不可能出来了啊,标压CPU出来起码有个1A多,还有独显也耗电,正常电流起码1.5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