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纸小白前来请教!2个问题,欢迎大神们莅临指导!!!

楼主(2020-07-31):
大神们,帮忙看下,图纸上这种的5V是从哪里来的?是不是我随便飞个5V就行呢?还有就是这个C198的固态电熔我都换了4个,没次都是拆下量对地有阻值,一上电瞬间又短路了!我是不是要把C198上面的电熔都搞一遍才可以啊?

网友A:
上电测量短路是因为电容被充电了

网友B:
你是说电容短了吗??还是5V电路中的其它元件短了,,,,

这个5V你可以查一下,有5V生成电路的,,,如果是电容和短了,那可能是你安装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测量短路是因为电容被充电了

不是吧,插电大电流了!烧机,固态电熔特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说电容短了吗??还是5V电路中的其它元件短了,,,,

这个5V你可以查一下,有5V生成电路的,,,如果是电容和短了,那可能是你安装反了

电熔没反,插电大电流烧机发现这个电熔特别烫,换了一个,一插电,问题又回到大电流了,然后一烧机,还是这个电熔烫!重复4遍了!

网友:
补充一句!插电大电流烧机发现这个电熔特别烫,换了一个,一插电,问题又回到大电流了,然后一烧机,还是这个电熔烫!重复4遍了!

网友:
什么是充电头?描述模糊

网友:
你这明显不是电容问题,可能是过压了,电压过高才导致电容发烫,你要查为什么电压会过高,是不是PWM芯片或上管烧了

网友:
应该是电压过高电容击穿了,最好想办法测量一下电压。

网友:
vdd是核心供电(1v左右),肯定是供电上管击穿了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