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说中的1769居然让我也碰到了

楼主(2020-07-31):
不开机呀不开机。听说这玩意没内存都能亮机的    完全没思路,估计是黄了的多    好不容易拆开  怎么也得干它一把。也不短路  一个电压也不出,有没有高手指点小弟一把  感激不尽

网友:
没搞个   前两天搞个PRO5 拆屏拆了半天   然后拆了电池装上就OK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怎么拆机的

网友:
没 碰到 过

网友:
看着就难修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之前同行拿这个给我换键盘。报两百块工钱 。到最后觉得太难。也没给同行换

网友:
检查一下键盘开关 之后再检查主板

网友:
这键盘换起来有点麻烦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拆了电池装上就OK了

网友:
还没见过这款

网友:
能拆开也不错,都说把电池拆装下,就能开机。等楼主的好消息。

网友:
这是laptop 1代 I5 7代 8G板载内存 东芝硬盘。不开机的话,得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,线性3.3正常不,公共点是8.7V。然后再短接主板键盘接口的右下脚 看能不能触发

网友:
有幸干过一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