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502 0.007A不触发

楼主(2020-07-31):
今天接到一台apple a1502不触发,没有进水,负载0.007,电源灯没有亮,PPBUS_G3H有12.8v,PP3V42_G3H有3.3v,P5V1_SW 有5.2V,但是PP3V3_S5没有,排查一下来SMC_RESET_L没有。排查U5110,PP3V42_G3H和SMC_ONOFF_L有,但是SMC_TPAD_RST_L没有,排查U4850,发现没有工作,发现第10脚虚焊没有连接到PP3V42_G3H,飞线接上PP3V42_G3H,机器修好,

网友:
只是文字说明 配合图片效果就很好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也让楼主修着。运气真好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比较正确清晰,那些直接把复位信号上拉电阻短路的朋友们可以过来学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