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碰上诡异的GDDR3事件

楼主(2020-08-01):
新手拆GDDR3显存颗粒后发现,如图中左边的U12文字下面的4个脚,还好像是5个脚居然是连着的!?拆的时候很规范,基本没有晃动,直接取下的,其他颗粒都完整无连体。这是怎么回事?如何植球回焊呢?原来测试说是B48出错,是不是右上脚的四个脚虚焊呢? 看着有点虚的意思,各位师傅们遇见过吗?GTS250-1G显卡。

网友A:
你拆的时候不小心 碰到了就会连锡 很正常的啊  你重置回去试试问题能不能解决

网友B:
你重置回去试试问题能不能解决

网友:
吓我一跳 四条腿的显存

网友C:
你是想练手还是新学徒?

网友D:
供电和地焊盘就是相连的

网友:
重置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新手来着吧

网友:
我用过138度锡焊接很方便,新手加热时间长也没有问题。就是不知道长时间高温会不会挂

网友E:
我拿废显卡和主板练习一天,之后才拆的GTS250显卡,感觉不像是我连锡了,重植球好像没压下去,比原板的显存高那么一点点,结果点不亮,这破显存的划线不标准,还得自己估计是否对齐,我再想想怎么弄好的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拆的时候不小心 碰到了就会连锡 很正常的啊  你重置回去试试问题能不能解决

我拿废显卡和主板练习一天,之后才拆的GTS250显卡,感觉不像是我连锡了,重植球好像没压下去,比原板的显存高那么一点点,结果点不亮,这破显存的划线不标准,还得自己估计是否对齐,我再想想怎么弄好的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重置回去试试问题能不能解决

自己弄的有的鼓,点不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想练手还是新学徒?

想体验一下维修成功的感觉。

网友:
直接全部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拿废显卡和主板练习一天,之后才拆的GTS250显卡,感觉不像是我连锡了,重植球好像没压下去,比原板的显存高那么一点点,结果点不亮,这破显存的划线不标准,还得自己估计是否对齐,我再想想怎么弄好的办法。

主要是不熟练,熟练了,线只是做参考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供电和地焊盘就是相连的

现在就是不知道,那四个点是应该通还是不能通的问题,如果是相连,植多少遍球也点不亮啊。

网友:
小白来学习经验了,高手们你们慢慢讨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现在就是不知道,那四个点是应该通还是不能通的问题,如果是相连,植多少遍球也点不亮啊。

你想多了,拖一遍锡还相连那就焊盘就是本身都是相连的只是表面的漆掉了,怎么还修这么老的卡遇到这种卡都是直接丢了

网友:
你分别量焊盘和芯片,看是什么情况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想多了,拖一遍锡还相连那就焊盘就是本身都是相连的只是表面的漆掉了,怎么还修这么老的卡遇到这种卡都 ...

先练练手,等20系列的卡万一哪天花了,有经验准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练练手,等20系列的卡万一哪天花了,有经验准备了。

刚接了几块1060花屏的,测试显存全报错估计核心挂了,没搞

网友:
慢慢练吧。

网友:
         手工要自己多练习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拆的时候不小心 碰到了就会连锡 很正常的啊  你重置回去试试问题能不能解决

拆下别的发现确实是连锡了。

网友:
最后卡挂了,用无铅的没焊好,弄掉了一个脚,当废板了。总结,能用有铅锡球尽量用,用无铅的失败率太高,钢网写多大的球就用多大的球,大一号也可以植成功球,但是球大了,距离近了。

网友:
焊接多练练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再拆一个看

网友:
先学习学习,有机会再练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供电和地焊盘就是相连的

供电跟地相连的?我没看错吧,相连了,那供电不得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