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阻的极性(排阻的内部连接方式)

楼主(2020-08-01):
   排阻有SIP和SMD两种安装方式。SIP为直插式,按内TAJD477K006RNJ部电路结构不同分为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、I等几种类型。其内部电路结构见表1-10。

   注意:有的排阻内有两种不同阻值的电阻器,如标识上有221/331,表示内部有阻值分别为220Q和330Q的电阻器,所以SIP排阻在应用上有极性。
   SMD排阻由于体积小,目前在多数场合已取代了SIP排阻,常用SMD排阻有8P4R和10P8R两种规格

其内部电路结构如图1-6所示。
    通常情况下,SMD排阻是没有极性的,不过有些SMD排阻由于内部电路连接方式不同,在实际应用时需要注意极性。如10P8R型的SMD排阻的1、5、6、10引脚内部连接形式不同,有L形和T形之分:L形10P8R SMD排阻的1、6脚相通,T形10P8R SMD排阻的5、10脚相通。因此在使用SMD排阻时,应确认一下排阻表面的1脚极性标记点。

网友:
不应该称为是极性,,只是引脚定义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