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6s Plus打电话无声耗电快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8-01):
  机器型号:iPhone6s plus

  故障现象:打电话无声,无法录制声音,播放音乐可以,耗电快。

  客户描述:在使用过程中摔过后来就耗电快,打电话无声。

  维修过程:接到机器开机,接可调电源主板漏电50多毫安,进入系统对客户描述的故障进行检测,打开录音功能暗色打不开如图:

  根据上图情况得知送话方面有故障,根据点位图图纸进行分析故障。

  测量这两个点到U3500(音频ic)对地阻值为无穷大,解开主板背面贴纸发现U3500(音频ic)已经破损。

  故障点这下找到了因为音频芯片裂开损坏导致的耗电快,不能录音,打电话对方听不到。

  更换新的音频芯片,故障修复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!可能是中了传说中的隔山打牛武功

网友:
手机修到少。不过现在修手机的。都要比修电脑的吃香

网友:
现在修板子真的价格不高

网友:
看了结果可能很简单,过程其实有点麻烦。虽然是芯片破了,还是要走流程测量。赞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高手  分析得很透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