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Z97-HD3拆下的NRN9排阻不复原,有什么影响

楼主(2020-08-01):
技嘉主板 GA-Z97-HD3 VER2.1,因南桥附近发霉有些腐蚀,清洁过程中不小心将排阻NRN9撬了下来,并找不到了,没有料板和备件,没有复原,加硬盘安装系统,系统正常运行,暂时没有发现问题。

查了电路图,NRN9连接信号有N-GPIO44\46\47和A-SKTOCC,不知道这四个信号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看了一下,好像影响不大

可能会影响在线更新ME文件,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,好像影响不大

可能会影响在线更新ME文件,,。

谢谢大师回复。

细看下,英文注解是不是有点理解不了,上面是HI:ME ENABLE。但下面的注解却是HIISABLE ME..............,岂不是自相矛盾?请教了

网友:
从哪儿来的

网友:
谢谢回复。从哪里来,就到哪里去哟

网友B:
直接找个822换上去 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找个822换上去 呗

倒是想这样,可没有料板和备件,唯有等待,不如试下不复原的情况下有何影响

网友:
这几天,台风天,雨水多潮湿,开机,不过内存了,有连续的短滴声,然后重启,大约15秒一次反复。

网友C:
822排阻几块钱买100个,备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822排阻几块钱买100个,备着

只是买个排阻,运费大过货物价了,
关键不在这里,在不过内存,不过内存是R131、R132那两个电阻没有,DRAMPWROK只是0.3V没有达到1V。搞不懂的是先前没有这两个电阻为什么能正常,只是经过了几天下雨天就不能过内存了,再次清洁也没有效果。难道那个NC59也腐蚀漏电了?

网友C:
有很多店是几块钱包邮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很多店是几块钱包邮的

即使是5块包邮,100个排阻也没有5块钱。
对了,该买哪种规格的排阻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即使是5块包邮,100个排阻也没有5块钱。
对了,该买哪种规格的排阻?

我买的822的,你看缺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买的822的,你看缺什么的

我说的规格不是指阻值,是指大小尺寸,如电阻有0402、0603,该买哪一种?

网友:
你要看下图纸啊

网友:
技嘉Z97主板的。 这个排阻是0402规格的?

网友:
大多数排阻都是0402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