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0-70 适配器掉电问题

楼主(2020-08-01):
Z40-70   不用进系统停在BIOS  也会掉电,进系统也会掉电,但是单用电池不掉。单用适配器就会掉电,裸板也一样,内存BIOS  都换过,CPU 供电加过电容,也不行,充放电芯片也换过一样,但是我加CPU供电电容的时候用的风枪,搞过之后一整天都没事,第二天就不行了怀疑是不是板载CPU   受热问题,怀疑是板载CPU 坏,哪位大师搞过

网友:
检测ACDET信号

网友:
跳过两个隔离管飞线,你试试

网友:
板载CPU坏 和适配器好像也没有关系吧

网友:
你看下充电芯片     记得没错的话 供电脚电阻不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