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81m-s1开机报警

楼主(2020-08-01):
技嘉ga-h81m-s1 rev:2.1开机滴滴滴滴滴滴急促报警(不是内存、显卡报警那种),无显示
原始故障是瞬间断电,换EC后不断电但无CPU供电,继续换CPU供电芯片,开机就报警,CPU VCORE:1.75v(I3-4160),
把原机EC又换回来还是一样报警,不上内存也一样报警。第一次遇到这种急促连续的报警,无从下手。
期间刷过BIOS、取过PS2处电容、六脚保护芯片,CPU也换过。另EC 128脚外的电容、三极管取了不用,但三极管C\E极焊坨锡短路的。

网友:
内存SPD、SM总线查一下,看一下CPU针脚

网友:
用PCIE的跑码卡看看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