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C540 通病

楼主(2020-08-01):
联想一体机C540 故障:开不了机
1.通电万流表:0.000,按开关没反应,拆开机器(这个机器按开关电流表才会有电流)
  2.拆开以后发现硬盘线那里面有糊味,拆开一看硬盘线烧了,把硬盘线去掉,按开关可以开机了, 硬盘线换了 如图
  总结: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硬盘,线这里容易坏。

网友:
神奇的一体机,之前接触过2台,也是不开机

网友:
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:victory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