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-PLUS R2.0 故障:开机短路 显卡:1060 6G

楼主(2020-08-01):
华硕B85-PLUS R2.0  故障:开机短路
显卡:1060 6G
  1.拔掉cpu供电4口,还是短路
  2.内存拔了,依旧短路
3.显卡拔了 主板不短路了,可以开机
4.显卡有短路,型号是1060 6g  开始维修显卡
A.把显卡外壳去掉,发现有进水,几颗电容全部腐蚀了,镊子把腐蚀的电容清除掉 洗板水清洗干净, 装机测试,还是短路,
B.继续查短路 测量供电mos管 万用表黑 红笔结芯片两边 001为短路,测量第一个mos有短路 热风枪吹下来,在料板上找一个装上去,再次通电果然不短路了,装机测试!
C.装上显卡主板亮机速度变慢,而且插键盘灯亮了,显卡会屏不出字,妈的,测量电压都正常,。把去掉的电容都补上也不行,显卡核心,或者显存有问题,后续……

网友(2020-10-13):
刷BIOS,可能会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