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CQ42。 故障:能开机屏幕发红,白屏,闪屏。 波纹

楼主(2020-08-01):
  惠普 CQ42。 故障:能开机屏幕发红,白屏,闪屏。 波纹
1.通电屏幕发红还有波纹能进系统有时白屏,接外界显示器正常。排除内存怀疑屏幕坏了,把屏幕拆掉,换上午一个新的屏幕上去故障依旧红屏
2.把机器拆开主板上的平线重新插一下,通电屏幕显示正常不发红了。
3.经系测试。屏幕摇晃的时候闪屏。把原来的屏幕去掉换上新的屏幕。 再次摇晃屏幕 不闪了 屏幕也是坏的
  总结:这是一个屏线松动导致的屏幕发红屏幕摇晃闪动说明屏幕是坏的。

网友A:
这种机器修来干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机器修来干嘛

就挣个屏幕钱。生意不好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