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X-B150M-V3内存开启示意图及BIOS

楼主(2020-08-0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硕EX-B150M-V3 1.02维修,客户的主板说换了机箱以后就屏幕就不会亮了,但风扇会转!拿到主板以后就测试了正如客户所说 ;OK那就开整,量了CPU 供电没有 内存供电还有VPPDDR电压也没有 打了各供电对地阻值 CPU 内存供电都正常 当万用表点到L502电感时候只有1.87的阻值觉得不正常!因为忙着干其他事情去了就没有在意!忙完了其他事情后回来就只抓着内存供电修,内存供电正常 但没有开启打开点位图给我一顿查啊,为什么没有开启 !最让我疑惑的是RT8125DGQW的开启为第7脚与一个N管PQ505的D极还有PR537  相连而电阻的另一端直接与电容PC530相连到地,没有上拉电压。。。。难道这个芯片会自己产生EN开启?测量PQ505的G极为5V ,这个管子导通了但为什么EN信号为什么没有上拉我懵了,我就拆了PQ505这是7脚有电压了2.8V左右【有知道这个芯片开启原理的大哥可以说一下,我还是认为这个芯片是自己产生开启】给我一顿分析啊,顺便上传一下我根据该点位图画的内存开启信号示意图, 最后摸了半天才摸到我最初量PL502电感处,才又打了一边该处的阻值偏低明显不正常,一路查找才发现PC518变色了有异样,拆了!VPPDDR 电压2.5V 内存电压 CPU就OK了!最后上传一下我将原板子拷贝下了的BIOS,之前在迅维网下载过这个板子BIOS 开机太慢了需要2分钟屏幕才有反应! EX-B150M-V3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搞

网友:
还好有点位图。不然现在新的主板都是不好修的

网友:
点位又是加密的 上传不了?

网友:
电容微短路

网友:
先有VPPDDR再有内存供电,时序清楚就容易修

网友:
点位图是个好东西

网友:
发帖不易,谢谢楼主分享,先保留着

网友:
先有VPPDDR再有内存供电

网友(2020-12-24):
下完直接不会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