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19寸显示器故障:不通电开关灯不亮!

楼主(2020-08-01):
AOC19寸显示器故障:不通电开关灯不亮!
  1.这个显示器是卖给客户的不到一个月。然后客户,用着用着说不会亮了发过来保修的。
  1.插电源开关灯不亮,拆开显示器,拆下电源板
  2.目测电源板无烧伤,再次通电开关灯不亮,万用表测量主板电压,测量5V 12V都正常,拆下逻辑板,目测无烧伤,通电测量了一下,驱动板5V 3.3v都正常,开关3.3v也有,电压全部都齐全了!
  3.既然电压都齐全,应该是逻辑板的程序坏了,上训维网下载程序,型号是:TFT19W80PS 代码:919Vwx,逻辑版的主控芯片型号也要对上,下载了一个一摸一样的,链接编程器,64KB。可下载的程序一样大,开始刷-完成
   4.刷完以后通电,开关灯亮了,屏幕出图
  总结:显示器供电,全部正常但是开关灯始终不亮。可能是逻辑板的程序坏了。刷程序的时候,一定要对上型号和主控芯片号。如果刷的不对,直接报废了,只有一次机会
机器白屏也有可能是程序坏了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,还好有主板程序,

网友:
好经验。恭喜楼主

网友:
有图有文字说得详细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经验分享,学习收藏了

网友A:
刷的不对,可以再重刷,怎么也不会报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的不对,可以再重刷,怎么也不会报废的

你可以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刷的不对,可以再重刷,怎么也不会报废的

我之前刷过一次。然后刷死了。  你可以验证一下。我不敢刷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刷过一次。然后刷死了。  你可以验证一下。我不敢刷错了

看你用什么软件刷了,使用ISP刷的指定是刷死了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