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7P微信语音免提,麦克风是用哪个?

楼主(2020-08-01):
iPhone7P微信语音免提,麦克风是用哪个?尾插底部麦克风?前置摄像头麦克风?开关排线麦克风?有知道的交流下!

网友:
微信送话是尾插排线上的,还有普通打电话也是尾插排线的,微信视频通话前置排线

网友:
说不定是音频虚了或是坏?录音可以用吗?

网友:
前置摄像头麦克风吧

网友:
免提是下面的主送话和上面的前置摄像头送话一起。不开免提只用下面的。和打电话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