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85M-ICAFE PLUS VGA正常DVI无信号 维修

楼主(2020-08-01):
主板型号:V星B85M-ICAFE PLUS

      故障:集显VGA信号正常,DVI无信号,独显也正常。

      维修: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步就是刷个BIOS先,机器VGA正常,就直接在官网下载刷了,故障一样,没变化,接下来就开始打DVI阻值,

   几组测量也没发现问题,通过点位图纸看了,都从CPU出来的

拆CPU看看,发现很我点都不发亮了,因为CPU也有金手指,和内存差不多,看使用环境,用维修神器
清理后光滑了

装上试机,正常了,应该是CPU接触不好。

测试正常,已修复。

最后被这个复合管拦到了,2N7002D通电一直导通,是不是只会把D1 D2的电压对地,信号不会,不知道怎么说,别的隔离电路好像不是这样的

网友A:
这时钟和数据不可能对地的吧?有点懵...

网友B:
DVI接口问题很少有修到。修VGA和HDMI的多一点。

网友C:
这种问题还修他干嘛 直接用独显或者VGA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时钟和数据不可能对地的吧?有点懵...

就是啊,看不明白。

网友:
有哪位大师来分析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问题还修他干嘛 直接用独显或者VGA一样啊

修好也有点钱,客户家里只有DVI线, 要是给他一条线,最多就是10块钱,说修主板,DVI画质好很多,就可以多点钱。唉,现在这个情况只能这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VI接口问题很少有修到。修VGA和HDMI的多一点。

以前修的都是保护管坏,拆了或者换了就行

网友:
DVI接口问题很少有修到

网友(2020-11-07):
这个是信号,接入DVI信号,时钟是不对地,不接信号可能对地

网友:
好技术,有b85电路图 给我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