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电脑蓝屏代码7B

楼主(2020-08-01):
一般都是硬盘模式引起的 在bios里 调成IDE 模式就好了
电脑蓝屏

网友:
做电脑这行的早就知道了

网友:
做电脑行业的都知道啊。改硬盘模式

网友:
这是修电脑最基本的

网友:
真不知道 这么白痴的问题 我怎么进来发回复

网友:
蓝屏代码7B不单单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经典故障,调BIOS不收费,老鸟喜欢重新安装系统收50!

网友:
7B不单这一个故障的

网友:
7B故障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,,用
SkyIAR 这个软件 在PE里面 打开,自动导入 也可以解决

网友:
老大你忽悠大家智商吗

网友:
一个个都那么牛逼吗?人家不懂就问没错啊。7B就一定是模式问题?IT天空的软件白开发了?

网友(2020-08-31):
这故障不好说,起码情况不一样,也会7B

网友(2020-10-21):
一般都是,硬盘,模式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