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个大哥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20-08-01):
有哪个大哥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  上家给拆了  板子是X555LD  REV2.0

网友:
这个板子电路图也没有  吐了

网友:
去下个维修手册 上面有图

网友:
这个点位图有的啊,论坛里大把的

网友:
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RTD2136

网友:
屏背光ic 我好像还有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