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碰到过卡winlogo的故障

楼主(2020-08-01):
显卡电路正常,显存检测全过,核心焊了很多遍,但是一直卡windows启动界面,偶尔能看见鼠标,几张卡都这问题

网友A:
对显卡维修不懂,弱弱问一下 硬盘盒系统有没有排除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显卡维修不懂,弱弱问一下 硬盘盒系统有没有排除呢?

好显卡可以正常进

网友B:
好显卡正常进入,说明显卡问题呗。换好显卡不就好了。

网友:
显存。显卡核心坏了。都会这样

网友:
硬盘模式切换下不可能都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显卡正常进入,说明显卡问题呗。换好显卡不就好了。

换显卡还修个锤子

网友C:
手头有片HD7770就这样的故障,今天烤了下核心,烤的太狠,直接短路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头有片HD7770就这样的故障,今天烤了下核心,烤的太狠,直接短路坏了

我估计这个问题就是核心定不住了

网友D:
换核心吧,找个没驱动的系统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核心吧,找个没驱动的系统试试

不打驱动正常,打驱动进画面死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显卡正常进入,说明显卡问题呗。换好显卡不就好了。

人家是修显卡  你叫人家换显卡

网友:
求助不报型号都是在耍猴

网友:
不行就换就对了 搞好就行

网友:
换核心吧,核心问题!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,或者是显卡虚焊,都会卡这个LOGO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应该是核心问题,遇到这种亮机定屏的还没修好过

网友:
换核心就好了

网友:
我这一块朋友给的老核弹HD6970,也是进系统后卡死在桌面无法无法操作。

网友:
我不懂,我是来学习的。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核心挂了,换核心吧

网友:
这个一般遇到的都是硬盘问题。

网友:
跟硬盘无关,就是显卡核心故障可能性最大。重新加焊

网友:
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块这样的显卡.开机卡住了.核心加焊了.最后是显存问题.你查下显存供电还有显存是不是有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