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H110M PRO-VD BIOS

楼主(2020-08-01):
原BIOS坏,上电不亮机,找不到原厂BIOS,取下BIOS芯片,用烧录器刷入MSI B150M PRO-VH BIOS代用,上7代CPU,成功亮机,开机提示bios有误,不用管提示,把升级bios程序放入U盘,直接进bios,找到BIOS里的M-Flash,选择U盘里的BIOS程序,直接升级,升级成MSI H100M九代BIOS,刷入完成后换上九代CPU,成功独显亮机,无报错。

微星 B150M PRO-VH.zip

用编程器刷入

进bios直接升级

网友:
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呀!真的学习了,

网友:
华硕的一般官网下载。就可以直接刷。

网友:
也可以用DOS系统刷入七代的BIOS

网友(2022-12-29):
上6代可以用吗

网友:
这个主板B150的也可以 学习了

网友:
回去试试就试试

网友:
好办法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