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来请教一下.十分感谢.

楼主(2020-08-01):
刚学习的维修小白. 原理图看不明白.刚开始学习.
副录音.(不送话)
现在是LB2501接地. 搞不明白了. 请各位大神呢指导一下.谢谢

网友A:
荣耀play 主板上送话器.不送话.

网友B:
说明这里有对地短路的,排查一下,看看是哪里对地短了

网友C:
查一下是芯片短路还是电路问

网友:
芯片去掉看看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明这里有对地短路的,排查一下,看看是哪里对地短了

十分感谢.已经搞定.查看线路图.发现bl2501连接着音乐ic下面有个电容.拆开罩子.发现那个电容与旁边电容短路了. 拆开.bl2051不短路了.问题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一下是芯片短路还是电路问

十分感谢.已经查线路.解决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荣耀play 主板上送话器.不送话.

十分感谢.已经搞定.查看线路图.发现bl2501连接着音乐ic下面有个电容.拆开罩子.发现那个电容与旁边电容短路了. 拆开.bl2051不短路了.问题解决

网友:
短路了   沿着线路一个个排查

网友:
我看这个3脚本来就是接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