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-LA-D051P-inspiron-5557-5457软关机后自动重启

楼主(2020-08-01):
DELL-LA-D051P-inspiron-5557-5457软关机后自动重启 可以强制关机

小白又来了!接到客户送来的机子DELL I5六代  版号

1、先软后硬,重装系统!还是关机后自动重启,可以强制关机。网上查了好多资料,说进系统设置,改BIOS都有还是不行!
2、再重装系统从官网下载最新版的BIOS升级程序,按要求插上适配器升级还是老样子,最后在迅维官网上下载最新的图纸点位图!查各电压都正常!
3、到此对于我这个小菜鸟,问题还是没有解决!干到半夜还是不行,果断先休息!
4、第二天查迅维官网的各种关机自动重启问题,果然万能的维友们没有让我失望,在自动重启方面版块大神的回复中找到一些灵感!

大神不要告我发您的头像呀!
5、果断再次拆机,找到图纸和点位图的位置CLRP1和CLRP2

对应图纸如下

清完ME和CMOS后(怎样清我就不用多说了老鸟会,新鸟自己体会,毕竟我还是小鸟),先装电池开机,然后关机,心里默数读秒,一秒过云,10秒过去,20秒过去,算了数的累,正常关机!激的手果断插上适配器,
然后再开机,再关机,就算过去一个小时,也没有重启的开机画面出现,到此维修结束!

网友A:
这都被楼主发现了 一般刷完BIOS要吧COMS电池取了 有些机器刷完不去确实会出现其它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都被楼主发现了 一般刷完BIOS要吧COMS电池取了 有些机器刷完不去确实会出现其它问题

哈哈哈!维修就是从折腾中找到经验,以后少走弯路!谢谢您的回复!

网友:
居然还有这种故障学习了,加分

网友:
是的 搞多了就知道方法了

网友:
故障千奇百怪,细心就能发现,好案例

网友B:
这个点位很不错……还有跑线的……发 个上来……学习下。

网友:
刷BIOS之前,去掉BIOS电池,这个是标准操作

网友C:
手机正好修这个机器,找不到图纸和点位呀!楼主的图纸和点位能不能共享一下?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点位很不错……还有跑线的……发 个上来……学习下。

网站有的!我不能把别人已经发了的再发一次不好!搜板号就出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机正好修这个机器,找不到图纸和点位呀!楼主的图纸和点位能不能共享一下?

官网搜板号就有的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44869-1-1.html 点位图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42894-1-1.html 图纸
怕找不到就发一下,希望大家养成自己多找图的习惯!

网友:
发到评论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网站有的!我不能把别人已经发了的再发一次不好!搜板号就出来了!

网址发了

网友:
发财小手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(2022-05-24):
学些了学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