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片技嘉660TI维修

楼主(2020-08-01):
1:收过来的坏卡,到手先量三组供电对地阻值,正常。再量三组12V,外接两路正常,金手指上12V无阻值,再测金手指上面的保险后端,咦 阻值居然正常,看来是捡到了。
      拆下散热,发现此卡修过GPU供电,先不管,用0欧姆电阻替换保险,通电,示波器测试PWM波形,四组只有一组有波形(有些显卡节能模式下只有一组PWM工作)先不管这个,开机,亮机,心想看来真的是捡到了,上家修的时候也太大意了。
     上机进系统测试发现跑分低,TDP只有30%左右,拔下显卡,拆掉三个A219的八角芯片,再上机测试,跑分正常了,接下来再压力测试,过了几分钟,艹,居然短路黑屏了。

     看来是之前忽略的PWM波形问题了,拔下显卡老老实实修吧,先把三个A219装回去,再换掉电源管理芯片NCP5392P,另外三组依旧不工作。再量三组不工作供电的81062,4脚VCC正常,2脚PWM有电压无波形,3脚EN无电压,故障找到了,打开5392P的图纸发现供电正常的那组81062 EN脚与5392p的DRVON相连,而另外三组不直通,上铜刷,万用表打到蜂鸣档, 一脚接81062 EN脚,铜刷到处乱刷,刷到Q517的时候滴滴叫了,一看是S1A的小六角,根据经验拆掉,再通电,OK   四组PWM都出来了,再上机测试,跑分正常 TDP正常,修复

2:到手依旧是先量对地阻值,全部正常,通电,GPU供电正常,显存无电压,拆开一看显存供电芯片是UP1605Q,这个芯片最容易坏了,换吧,但是问题来了,找了一下配件盒,居然用完了,买芯片要等几天,算了 不等   代换吧,我记得用UP6210是可以代换的,这个芯片我多,换上去,通电,滋滋滋,量显存供电0.3V,
      打开论坛搜一下帖子,发现说法不一,有人说6210和1605可以代换  有人说不行,说不行的也是技嘉的显卡,看来是外围电路不一样,打开PDF仔细对比两个芯片的图纸发现是一模一样的,量芯片的VCC和VCCP电压都有11V多,问题发现了,因为我记得6210的VCCP是9V左右的,并且是芯片内部产生的,再仔细观察外围电路,发现有个电阻连接VCC和VCCP,量阻值30多欧,正常应该为2.2,拆掉,再通电依然滋滋滋的响,用万用表量两个显存供电的复合型MOS管,发现有一个MOS管的控制极短路,对地阻值只有20多,换掉,再通电,电压正常了,此时心想会不会之前的1605是好的,只是MOS管坏了才不出供电,把1605装回去再用0欧电阻把VCC和VCCP接上,依旧无供电。换回6210 拆掉电阻  进系统测试正常,修复

网友:
图片发不了,应该是浏览器的问题,各位脑补吧

网友:
写的很好,言简意赅

网友:
厉害,理论经验都很丰富,果然会修显卡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       显卡不会修 ,, 乱搞

网友A:
再重新编辑一下吧,图都没有传上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重新编辑一下吧,图都没有传上来

嗯   弄好了

网友B:
哎 没图片效果差了 看不到怎么样了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哎 没图片效果差了 看不到怎么样了的

有故障位置图,PDF也上传了,亮机图只是个形式,重要的是过程和维修思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故障位置图,PDF也上传了,亮机图只是个形式,重要的是过程和维修思路

嗯 修改过来了

网友:
高手 但这显卡以前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在学习的路上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,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显卡没有图纸能修好很不错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先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学习了,懂原理懂电路就是厉害。

网友:
可以做生意了

网友:
我也需要一位师傅!!!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求师傅!!!!求师傅!!!!求师傅!!!!

网友(2020-09-20):
写的很纪实,大善

网友(2020-10-29):
修显卡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技术是创业的根本

网友(2020-12-13):
写的很好 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