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LA-C631P MEC5085 EC程序

楼主(2020-08-01):
这个EC带程序的  给有需要的人   镊子这里的FWP#接地   不触发或者解密的可以参考一下

MEC5085 LA-C631P.bin

网友A:
大师 短接电阻两端就是可以吗?

网友:
哪里还有一根线是干嘛用的?

网友B:
这种EC不好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种EC不好刷

809H目前的更新还不行  读取都还不正常。更不用说刷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大师 短接电阻两端就是可以吗?

那一根是跑线的时候飞的。FWP#需要低电平。不能短接电阻

网友:
不好焊,也不知道怎么刷。戴尔的7720  7710  都是用这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一根是跑线的时候飞的。FWP#需要低电平。不能短接电阻

不明白?跑线飞线有什么作用?FWP#低电平直接短接到地就行了吧

网友D(2020-09-26):
引用 网友C:
809H目前的更新还不行  读取都还不正常。更不用说刷了

请问 你是用的  什么 编程器 读 写的 呢? 我刚买的RT809H 的编程器 读不了 读出来 只有 开头 一点  后面 全是 00 00 00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809H目前的更新还不行  读取都还不正常。更不用说刷了

我的 机器 是DELL XPS 13 9360 的机器板号:LA-F051P Rev:1.0  CMOS电池拔了后 插电自动 上电 0.07几A左右 掉电 有时0.1几A左右 掉电 按开机键 一样 不会反复 自动上电 BIOS 已刷 可以排除 BIOS程序 引起的 插电 与 按开机键 BIOS 引脚 2 有 波形 CPU 出供电 掉电  人为将 VIDSOUT  VIDSCLK 这两信号 任意 一个信号 对地短接 CPU 不出主供电   VCCSA 有供电:1.02左右的电压 电流:0.154A 左右 比有 CPU 供电 掉电 慢个几秒  CPU 供电 一出 就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 你是用的  什么 编程器 读 写的 呢? 我刚买的RT809H 的编程器 读不了 读出来 只有 开头 一点  后面 ...

国外的盗版编程器

网友:
品牌 型号? 能 买到吗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大师具体用的什么编程器,哪里有卖

网友(2021-08-26):
这个固件是对的,也可以刷的,但前面4K是没有的。

网友(2022-05-25):
我想知道这个双层ec怎么焊接

网友(2024-11-24):
我想请教一下老板 接地 低电平就能解密吗?不需要重新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