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故障]
iphone xr 插卡无服务 偶尔有服务 信号很弱 有基带

楼主(2020-08-01):
*#06#有串号 有基带 网络自动选择关掉也能搜索到网络  但信号很弱 经常无服务 偶尔能搜索到网络 然后用不久就跳无服务了 4g有时候也能出来

网友:
关于本机 iccid 也能读取到 请问大神 哪里问题呢

网友:
查rffe总线上的原件,具体还要看怎么坏的,我碰到过搬板板底不通用导致的

网友:
换个中频看看

网友A:
中频 攻防怎么看的 我用zxw 没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频 攻防怎么看的 我用zxw 没标

zxw也有标的 功能元件图就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