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什么个情况,

楼主(2020-08-01):
网卡是淘宝新买的。客户说是联想专用的

网友:
这网卡不对,显示是没有注册的网卡,请关机移出,,,,
应当就是这网卡先用的不对,,,

网友:
换专用无线网卡吧!!!!

网友:
看看论坛有没有白明单的BIOS

网友:
联想专用也分型号

网友:
搜索联想白名单

网友A:
换网卡或刷白名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网卡或刷白名单

买的网卡和机器上拆下来的一样啊,看来只有换usb网卡了

网友C:
原装网卡什么情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装网卡什么情况?

原来的网卡是进不去系统,刚重装的系统,插上网卡就卡在启动界面不动,重启后系统就损坏必须重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装网卡什么情况?

网卡取了什么事都没有

网友:
有这样的事,原装网卡损坏?

网友:
联想专用网卡也分机器型号的。

网友:
学习中………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     肯定不是同型号机子的网卡

网友:
找卖给你的人,换个

网友:
英语看不懂吗上学没有

网友:
刷网卡白名单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的网卡和机器上拆下来的一样啊,看来只有换usb网卡了

不是一样就能装的。有注册信息,要买联想同型号拆机的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搞不懂,可以把笔记本型号告诉老板,让老板选配

型号给他们说了,联想50-70,他们也说了是我这个型号专用的,,结果发过来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