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9350开机求助

楼主(2020-08-01):
戴尔,升级板载内存颗粒。吹焊焊盘搞坏,修复了好几天。装上一直是5白2黄提示,度娘是内存错误。所以一直反复拆装。期间也刷过论坛的Bios,刷后开机键亮灯后熄灭,不开机,不提示5白2黄。刷回自己的备份。开机亮灯提示5黄2白。今天自信焊盘修复颗粒完美安装。开机,开机键亮灯,果然没有提示5白2黄了。但是结果一样无法开机。
升级颗粒之外,按点位图电路图更改了电阻排列。
求助是不是Bios问题?内存不报警应该不是内存问题了吧???

网友A:
9350改过4到16   没什么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350改过4到16   没什么难度

你电阻改了吗?

网友B:
2黄5白就是内存问题,内存大小一样吗?不一样 就不会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黄5白就是内存问题,内存大小一样吗?不一样 就不会显。

一样啊,四个4G。这一次吹上颗粒后,不提示5白2黄了。直接开机键亮5秒熄灭。充电指示灯正常。

网友B:
开机是不是LED灯长亮白灯?

网友:
4G啥呢8G 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机是不是LED灯长亮白灯?

没,就开机键亮5秒后黑了

网友:
这个工程量大

网友:
就怕搞坏焊盘哪就亏大了

网友C:
先把BIOS确定好在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把BIOS确定好在修

怎么确定,我先把自己备份的刷进去也不对。今天提示1白2黄了

网友:
现在是开机键常亮了

网友D:
是不是要修改bios里的内存容量信息,有看过别人这样操作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要修改bios里的内存容量信息,有看过别人这样操作过。

按电路图只要更改电阻排列就可以。我焊盘掉点后可能没好。再吹下来搞。现在会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