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152020版号NM-C

楼主(2020-08-01):
联想小新15 2020 版号NM-C681的图纸或点位哪位大神有呀?

网友A:
这个板子的资料都没有,,网上花钱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的资料都没有,,网上花钱找吧

万能的的淘宝也没找到呀!

网友:
查芯片资料修

网友:
EC是it8227vg-128 也没找到芯片资料

网友B:
你的机器什么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机器什么现象

有待机,3v5v正常,按开机键没反应

网友C:
这机器应该还在保修吧 十代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器应该还在保修吧 十代的吧

客户嫌麻烦不想去客服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主板还在吗,能不能把主板屏线接口旁边拍个清楚点的图片,谢谢

网友:
最好去保修,万一CPU坏的你修了又保不到了就麻烦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