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75M-HD3 REV1.0 开机掉电,反复重启再掉电

楼主(2020-08-02):
技嘉  GA-B75M-HD3  REV:1.0

       开机触发,主机风扇转一下停了,再转,如此反复,测内存供电,正常1.5V,桥电压1.04V正常,但是CPU供电没有出来,这块板通病在VTT_PWRGD 也就是CPU电压开启信号,

这个信号来源于以下几个点,直接上电路图

一路来自Q48,一路来自Q17,

,结果测Q17掉电瞬间,他有数值的,但是掉得很快,论坛很多贴子提到Q17出问题,是它拉倒了VTT_PWRGD,于是我短接Q21,看看VTT能否稳定,于此来判断Q17是否出问题了,短接后开机结果还是和开始一样,Q17这一路应该没问题,转向另一路吧Q48,它与Q46,Q47都受控于Q43 ,Q44,PWR_EN  ,开机后测量,表笔为5V的高电平,开机瞬间很快拉低了VTT,测SLP_S3过来正常3.3,VCC3过来1.65,开机测Q43  C极却没有被拉低,直接短接,主板能正常跑码,呵呵,直接换Q43,问题解决,接上硬盘,一下就进到系统桌面,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这主板,同样问题,不会修,有空试试拆Q43。

网友(2020-10-16):
楼主高手,我也有块一样的板,一样的故障,CPU电压1.7V正常吗?别的电压没发现问题,就是CPU电压有点高,不知怎么搞

网友:
这是通病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!!!!!多多努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