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显卡金手指下一层是什么

楼主(2020-08-02):
金手指烧焦,烧焦的部分刮掉,下面还有一层,这一层是什么东西?测量过,和金手指不通,也不是地线,如图

网友:
因为第二张图就是第一张图焦黑部分刮掉后露出来的铜片,和显卡背板(接地)阻值无穷大,所以应该不是地线,那它是什么呢

网友A:
绝缘层,金手指中间没有线路的

网友:
电路板有多层呢,谁知道你刮开的是那一层,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绝缘层,金手指中间没有线路的

那绝缘层和金手指12v供电短路的话,会不会造成主板卡b2?

网友:
情况是这样的,朋友的一块卡,之前(图一)时候能亮,之后由于多次插拔到了后面的情况(图二)点不亮了,我拿到以后补焊了金手指(不排除和图二裸露出来的铜层短路),主板一直卡b2,求维修思路

网友C:
这三个脚是12V,你测量一下,它是不是短路了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三个脚是12V,你测量一下,它是不是短路了,,,,

没有短路,所有供电阻值正常,唯一不正常的,外界供电6pin插口,当中的一条地线不接地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三个脚是12V,你测量一下,它是不是短路了,,,,

是否可以飞条地线让它接地再上电?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A卡!卡2B或者2R的!大多芯片坏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否可以飞条地线让它接地再上电?

你也是个人才,飞条地线到12v供电脚然后上电来测试?打个比方,你家的220v火线跟零线搭在一起了会出现啥情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绝缘层和金手指12v供电短路的话,会不会造成主板卡b2?

不会  b2 不过 应该是显存问题  先看看1.5阻抗多少 有没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