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笔记本Air 12.5英寸-型号:161201-01 版号: R10-60 ...
小米笔记本Air 12.5英寸-型号:161201-01 版号: R10-6050A2789401-MB-A01

楼主(2020-08-02):
小米
笔记本
Air 12.5英寸-型号:161201-01 版号: R10-6050A2789401-MB-A01,电池开机可以开机,适配器不可以,不充电,插适配器有供电20V到19V跳动,测试充电芯片定义各脚位电压正常!维修没思路了,没
笔记本

网友:
你没换另一个适配器试机吗

网友:
没有,我也考虑会不会是适配器的问题

网友:
换适配器也是一样

网友:
小米维修OK没有,升压芯片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升压芯片也正常,各组电压都符合

网友(2020-12-02):
我遇到一个,用充电器不得,用可调电源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