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A-D451P不显示

楼主(2020-08-02):
联想310S-14ISK,版号LA-D451P不显示,集成显卡主板开机电流有跳变。但不显示,BIOS以刷。主板除了PL802以外所有电压都有,CPU电压,CPU核显电压都有,
PU801的5脚EN已经有了,但7脚无电压,直接将7脚上啦 到3.3V开机PL802电压已经有了,但还是一样不显示。
LAD总线波形很少,难道CPU坏了。
另外还有一台联想的机器,版号LA-E221P,开机不出CPU电压,电流0,3A。但只要将BIOS电池拔下,放半个 小时左右,开机就能正常使用,
正常量以后,只要把机器放个两三天不使用,在开机又是不出CPU电压,又要拔下BIOS电池,等会又可以了、
现在的机器真是难修,好像查到最后都是CPU有问题一样。
现在维修都不知道怎么搞下去了。

网友:
要么当铁头娃干U,要么白布盖好抬走

网友A:
这种架构,好多故障都最终归结到CPU上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架构,好多故障都最终归结到CPU上了,,

确实这样,维修越来越得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