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驰GTX660-2GD5显卡维修求助

楼主(2020-08-02):
网驰GTX660-2GD5显卡维修求助,
故障描述,开机黑屏,风扇转
经查有一个稳压管烧冒烟了,看上去好像是1117的

拆掉稳压管用万用表测二极值,输出端0.003感觉是不是短路了

求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?

网友(2020-10-22):
5V供电坏,显卡就不工作!

网友:
1117 5.0 5V有短路,慢慢排查吧。

网友(2021-01-04):
烧机大法显神通!!烧烧烧!!

网友:
短路最难查了,死马当活马医,直接接5v到0.003那里烧鸡看看哪里发烫拆掉

网友:
没烧短路就算了,我有次遇到直接把12V给烧过去了,真是悲剧哦

网友:
阻值200多吧!!直接5V烧鸡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