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surface pro7 bios 原机备份板号JALAMA—ICL_MB DV:10B

楼主(2020-08-02):
surface pro7亮机原机备份,板号JALAMA—ICL_MB  DV:10B  。bios芯片是1.8V,有的编程器不技持。大家留意一下。如果原机bios资料丢失,联系我V:13714321191

pro7 89466728备份okk.b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 surface 1866 pro7机器最大的通病闪logo 是内存供电开启电压没有1.1v就没有 cpu故障 刷了工厂BIOS ...

不要在我的贴子下打广告,这种机器只要做CPU只能用二个星期,因为这机器有散热铜片,没有风扇,再次重声不要在我的贴打广告。

网友A:
这个机器 surface 1866 pro7机器最大的通病闪logo 是内存供电开启电压没有1.1v就没有 cpu故障 刷了工厂BIOS也一样 十代cpu没有图纸 好像是 slp4电压不起来 换cpu就ok 买的十代cpu基本都是拆机的 都有变形的很难一次性做好 做一次cpu整形一次 做个几次就ok 专修surface各种疑难杂症 出售各种版本surface的ec m22j9vdc surface全系列工厂BIOS 工程机去彩虹条

网友:
不要在我的贴子下打广告,这种机器只要做CPU只能用二个星期,因为这机器有散热铜片,没有风扇,再次重声不要在我的贴打广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