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81M-DS2 REV3.0开机2秒掉电重启

楼主(2020-08-02):
技嘉GA-H81M-DS2 REV3.0主板开机2秒掉电重启,按开机键,CPU风扇转2秒掉电。测CPU供电1.7V正常。VTT_PWRGD经VIN分压后上拉产生,测得3V,正常。
已经修好了:
怀疑BIOS,把主B和副B对调还是转停,无限重启。让它自己反复这样循环重启5分钟后,主板亮机,屏幕显示恢复BIOS设置界面。再次关机,再开机,正常。

网友:
这么长的时间,是不是它自己在回写BIOS呢

网友:
我的是开机三四秒掉电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(2020-09-16):
楼主分析很巧效,要是有图纸就好了,哪位好心人上传一个点位图,谢谢了

网友(2020-11-19):
你们的重启N次后会亮机吗,我这里有3块都是重启N次能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