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士顿SA400M8/240G

楼主(2020-08-02):
偶尔认盘,99%不认,求解???

网友(2020-09-01):
没有回话,告诉大家我修好了!

网友:
没有回话是因为大家都不会修

这个是PS3111主控,群联贴牌的东西。只不过丝印打了金士顿而已

目测是东芝颗粒,BiCS3(通过固件的名字规则来推断)

网友:
偶尔认盘可能是电路问题,也可能是主控问题。也可能是固件问题,都不好说的

电路问题这个太简单,就两个DC元件,标准的,只要掌握基本PWM电路都能分析

主控问题直接换,不影响(群联一颗3111主控大概价格是40,淘宝)

网友:
说得是,这颗是主控虚焊,加焊后不掉盘了。

网友(2020-10-09):
厉害,学习了 ,正在成长的路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