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能飞线吗?

楼主(2020-08-02):
有个内存插槽不能用,检查发现主板划伤了,这个能飞线吗?
PPT

网友:
是左边的内存插槽不能用!

网友:
当然可以。。。

网友A:
连锡了吧?
相遇太早
我测了,没有连,估计还有别的地方问题,这个和CPU针脚连接没问题!
详情

网友:
可以飞线 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看下

网友:
不懂就不要自己连 会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连锡了吧?
我测了,没有连,估计还有别的地方问题,这个和CPU针脚连接没问题!

网友:
另一个槽内存可以正常使用?打打那一根不同飞过来呗,本来两个槽好多线都是直连的

网友:
可以飞线,建议找专业人士处理

网友:
飞线是绝对可以的,断线的地方刮出线路重新对接再涂点阻焊油墨固化一下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