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z5-kp5d1 没有集显供电

楼主(2020-08-02):
故障:客户说能开机但是蓝屏
测试:确实是能开机但是蓝屏,但是关机后开机不显,拆机测试,集显供电没有。

8脚VCC 5V ,1脚EN 5V,5脚PWM 2.5V,4脚BOOT 4.83v,  2脚 3脚 7脚 无输出0V ,是不是这个管子挂了?

网友:
电感阻值没有问题

网友:
集显供电不是一直有的。正常工作的机子去测集显供电,也可能没有

网友:
不好说。看一下条件才知道。

网友:
集显供电这个不好说,因为以前测量过亮机正常用的机器  集显电感也没有电压

网友:
我记得PWM低电平才会出电压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