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81m-hds不过内存求助

楼主(2020-08-02):
开机启动,跑码53,不过内存,查内存总线118脚电压1.7v,应该是3.3v。此3.3南桥出来后通过一个272电阻给了开关管连接。开机后检测电阻一端有3.3v,另一端被拉低,没有图纸经过跑线发现272电阻出来还去了tpm那边。故而断开开关管后发现电压正常,原因还是在内存部分。已更换272电阻,开关管。以及进入内存时并的一个电阻。还是不过内存,电压低。接下来怎么查?118脚和238脚阻值一样。不带负载一样是拉低电压。

网友:
查后发现其实开关管除了去内存还去了d3d那边。这个元件跑了下线。一端来自118脚出来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,对地阻值很小。一端接地。一端是开关管出来并过去的。应该不是这里问题,并在一起的。238脚没有被拉低。118脚却拉低了。

网友:
更换d3d后,点亮。拆除也会亮,这是干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