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-3441 暗屏通病

楼主(2020-08-02):
收到一台3441机器,打开暗屏,看到论坛大佬列举多个通病看来可以捡漏。遂拆机测量,经检测一、二脚19正常, 图纸逐一测量发现20脚LCD_BRIGHTNESS只有0.23V不正常,21脚开启有3.3V正常,于是直接飞线从屏供电引过3.3v接上结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还是不行!  废了老长时间检测发现还是不行,怎么办!浏览了下论坛看到Dell14-3441暗屏维修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93842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换个办法,拆开屏幕,检测屏幕相关供电,发现保险处一段有19v另一端没有,哇,嘿嘿嘿嘿嘿。没那么好弄,保险既然烧断,肯定后方有短路,拿出万用表逐一测量阻值,发现其他都正常阻值500多,只有升压电容两个阻值只有20多 ,明显短路,拆掉,换上,开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屏幕亮了   再次测量把之前飞线断开 20脚LCD_BRIGHTNESS电压仍旧只有0.23V  但是显示方面没问题。 装机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应该叫 灰屏!!

网友:
捡钱的活  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不错。捡钱的现象

网友:
这种故障修过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叫 灰屏!!

应该叫暗屏吧,因为楼主的意思是屏幕有字但背光不亮,电筒可以看到,这种老手一般都直奔升压电容去了。

网友:
暗屏修了非常多,这种问题修得是最多的暗屏中

网友:
能捡到钱,就是好事情

网友:
没有那个5脚的电压是白屏没有图像,没有背光才是暗屏

网友:
实际维修中这种情况很多的

网友:
这个差不多算送钱的机子。就不知道你说多少米,现在维修价特别乱。

网友B:
首先就是换屏,然后留屏。。。。。然后修好再换给别人。这才是生财之道。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情况很多的

网友:
这个修了几张,有些换好后能亮,但会闪耀

网友:
这个现象我也捡过几台,满满的幸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就是换屏,然后留屏。。。。。然后修好再换给别人。这才是生财之道。
你才是做生意 的高手。

网友:
大佬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吗?小白谢谢

网友:
友达的屏吧,坏的很多,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