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LA-D341P淘宝测试oK放心下载

楼主(2020-08-02):
LA-D341P淘宝 C测试 OK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可以用 第一次开机慢后面就快了

网友:
不可以用 有个人的官网分离合成的可以

网友:
BIOS是正常的,但是要用本机的ME替换一下,否则会开机不显示、黑屏。

网友(2021-04-28):
我的主板换u没有cpu供电下载试试看看结果

网友(2021-07-27):
我的原机是待机有3,3v 和5v  还有1.0v,但按开关不触发。刷楼主的可以加电了 但不亮 黑屏,还是 BIOS 的问题

网友:
有谁下载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