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笔记本电池接口直接12.6V供电为什么不能开机

楼主(2020-08-02):
就是那种锁死不是锁12v输出,而是smbus协议告诉电脑,这个电池有问题,不许开机,以防开机突然断电破坏系统!有什么妙招或者强改主板让笔记本能开机呢?没有解锁电池的编程器!

网友:
再买块好电池

网友A:
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认为我可以把EEPROM里的数据用单片机开发板写程序清空吗?

网友B:
某宝有永远不锁的电池保护板,如果是高手修改EC应该也可以

网友:
电池寿命到了 也差不多了,待机也不长

网友:
有大师搞过这样的案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某宝有永远不锁的电池保护板,如果是高手修改EC应该也可以

中颖方案还是爱特没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认为我可以把EEPROM里的数据用单片机开发板写程序清空吗?

有这个时间,换个电池他不香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某宝有永远不锁的电池保护板,如果是高手修改EC应该也可以

某宝没有搜不到不锁电的笔记本电池保护板,可否给个链接?我猜基本上要50到100……

网友(2020-09-08):
基本上是ti垄断了!造不如买,没毛病!

网友:
买个第三方的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