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02暗屏

楼主(2020-08-02):
机器拿来的时候发现屏线接口处腐蚀了。PPVOUT_S0_LCDBKLT这个短路。后来拆了这个接口后不短了。重新焊了个接口上去,也不短路了。接上屏线后PPVOUT_S0_LCDBKLT有49v。但是屏幕不亮。不知道哪里问题。这个PPVOUT_S0_LCDBKLT  49v正常吗?看论坛好多都是25货35v左右呢?开机能听到开机声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屏背光LED坏了,,,,,这个电压应当是对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你的屏背光LED坏了,,,,,这个电压应当是对的吧

我换了一个测试屏幕测试也不亮机啊。屏幕是碎的,但是能正常显示的。换上去还是不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换了一个测试屏幕测试也不亮机啊。屏幕是碎的,但是能正常显示的。换上去还是不亮机

但这个是升压,所以认为是对的,,,

网友:
led正常都是25v左右

网友:
按住键盘上的背光调节键,可以改变背光输出电压的,试试看会不会变化

网友A:
你现在的LED是开路,所以是最高电压,,当与LED形回路时,电压会下降的

网友:
有条件找个屏换一下就知道了。苹果修得比较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现在的LED是开路,所以是最高电压,,当与LED形回路时,电压会下降的

你的意思是屏线那里没有接触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