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81m,plus诊断卡跑码53维修

楼主(2020-08-02):
不过内存,检测118脚电压1.7v,跑线一顿猛戳,戳出来了南桥——272电阻——开关管——电阻——118脚的线路。直线路元件更换后问题依旧。继续跑,发现开关管去了d3d,同时118脚出来的电阻也去了d3d的另一个脚。d3d还有一个脚接地。更换d3d后电压恢复。点亮。

但是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,等找到图纸再研究吧。懒得再跑线了。反正是备用机,先开机试着吧。一个是原来开关管的触发电压是12v的。修好后变成了4v左右。
一个是没搞懂这个d3d是干啥用的。拆了也是能开机的。

网友A:
好久没看到人发帖了 我都忘记怎么发了要是自持手机发帖就好饿

网友:
很犀利哦 ,学习了

网友:
正好学习了了。谢谢

网友B:
53应该是内存跑不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3应该是内存跑不过

是的,总线时钟电压低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久没看到人发帖了 我都忘记怎么发了要是自持手机发帖就好饿

人发贴?难道还有机器人发帖

网友:
跑线路很棒,加分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好东西          值得研究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