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X73V 求大神支招

楼主(2020-08-02):
主板客户拿过来的问题是19V电压跳动
拆开后,测量后端19V阻值正常,5V阻值正常,3V阻值只有十几欧姆。
但测量3V上下管无问题。拆掉1225C供电IC还是原问题。烧短路也没有发烫的地方
只好当这新主板可能设计不一样。阻值可能是正常的。
于是换了1225C。果然上电还是原问题。
只好外接19V看是不是前端的问题。外接以后19V电流0.02,3V电压有出来。但1255C严重发烫。
修到这里就真的就头大了。又没有图纸,只好凭感觉把桥拆下来。3.3V阻值变成了三百多。想了想应该正常了吧!!
桥拆下来以后我准备再上电试试看19V还会不会跳动。尼玛的,原本跳动的电压现在直接变成0V了。换了控制芯片BQ727还是一样
6P 有2.5V    20P有19V。真的心凉了。难道这种主板BQ727工作需要桥吗?
现在桥已经拆掉了,外接19V 1225C还是发烫  不外接没有19V过来。两个19V进来的电晶体也换了。
主板型号:GL753VD REV:2.0
求大神给个思路。

网友A:
GL753VD 点位图 电路图

网友:
华硕1的板子是真的难修

网友:
修到过好多华硕的本   都是问题贼鸡儿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L753VD 点位图 电路图

买一个图纸多少钱。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坏了。。

为了保险。买了个乔和EC。希望能好~

网友:
集成的基本条件有没有查一下。现在新的板子集成坏的几率很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