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华硕FL5900U X556UV REV3.1 备份

楼主(2020-08-02):
华硕FL5900U X556UV REV3.1 备份
原机备份

X556UV REV3.1.rar

网友A(2020-12-07):
我也在修这种主板,就是不知道CPU供电问题,没有图纸,一边有1.05,一边没电压,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修这种主板,就是不知道CPU供电问题,没有图纸,一边有1.05,一边没电压,求解

其他供电都有

网友(2021-10-29):
刷了电流28 上不去了 原来是风扇狂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