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19寸 黑屏通病 格式化24C08储存芯片 修复1例

楼主(2020-08-02):
三星 940NW,指示灯亮,无背光。黑屏。
这是三星的一种通病。

原因在这里:

图示的24系列存储芯片,数据乱套导致的。
不需要刷主bios。
把这颗数据存储芯片摘下来,直接擦除即可。
相当于格式化,全部置为1

usb编程器,选24C08,大小1K。
直接擦除即可。

背光已经恢复。

网友:
土豪金编程器,妥妥的,感谢分享

网友:
嗯 怎么会有两个BIO啊?

网友:
三星的怎么都爱出程序问题

网友:
这种刷BIOS也会好,难道是BIOS也会刷新24芯片吗

网友:
遇到过,学习了

网友A:
这位师傅,编程器哪买的,想上手一个。另外清理一下工作台可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位师傅,编程器哪买的,想上手一个。另外清理一下工作台可好

淘宝,13块钱包邮。大名鼎鼎的土豪金ch341
我没有工作台。你看到的是在地上。修主板都是在地上修的

网友:
怎么知道哪个是BOIS芯片和存储芯片

网友:
怎么判断哪个是BIOS芯片,哪个是存储芯片

网友:
精典故障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个不用刷,随便旧板拆一个2408,2416。只要容量比之前大就行

网友:
直接换一个也行的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这种机子,三星官网有程序,我记得好像可以直接用电脑在线刷的啊。

网友:
这个操作6,学习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楼主,你这编程器太佩服了,真的是“土”豪金啊,改天给它洗洗澡吧,太脏了容易接触不良读写出错。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,我们都是换通用驱动板

网友:
改换编程器了